原来正常工作的电脑,加一个500G的硬盘后,发现运行速度 ...
原来正常工作的电脑,加一个500G的硬盘后,发现运行速度变慢了,怎么了?

楼主(2009-09-21):
原来正常工作的电脑,加一个500G的硬盘后,发现运行速度变慢了,怎么了?
更新主板bios行不?
电脑
硬盘

网友:
最好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用500G的做主盘,注意下电源功率。

网友:
500G的为从盘

网友:
从理论上分析,更新bios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吗?

网友:
用的什么板子哦,能认的话一般不用刷哦,500G的做启动盘。(500G的一般都是32M的,理论上是比你
以前用的硬盘要快些)

网友:
会是新加五百G硬盘有坏区。

网友:
张天华
梅捷的965G

网友:
叶田华
应该不会是硬盘的问题,新买硬盘回一接上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见过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抽空刷给bios试试。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指的是硬盘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