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正常使用,但无法进入dos

楼主(2009-09-21):
一块40G的ide硬盘,正常使用中,但无法通过安装maxdos等软件启动到dos环境。用光盘启动可以,难道是缺少了某些dos启动文件?请教了,谢谢!
硬盘
文件

网友:
format c:/s或直接复制添加系统文件?因为曾想更新系统,用maxdos无法进入dos 运行Ghost,但正常使用中,单位的机器,所以没去尝试。请各位高手解惑了……

网友:
用系统安装盘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光盘可以

网友:
DOS工具箱出左问题吧,重装个DOS7.1要具箱试试

网友:
曾重新安装相类似的软件,都没有启动到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