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联想笔记本

楼主(2009-09-21):
前一段时间接手一台联想昭阳85500Fe笔记本,装系统,原系统2000换XP,原本上的光驱已坏,换上我的光驱安装,一会就死机,发现风扇损坏造成温度过高死机,修好风扇后又发现无法从光驱启动,只好挂到其他机器上来复制文件,然后再装到到笔记本上恢复,克刚进入恢复界面就黑屏了,后经高手检查显卡坏了,显卡有配不到,客户这回可逮到理了,非让我给他修好,不然就不算完,好说歹说,给他搞个差不多配置的就行。请各位朋友帮帮忙,给搞一台两三百元的低配笔记本电脑,硬盘坏的无所谓。谢谢关注!!!

网友:
真的是倒霉透顶呀?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过没,有的机器不支持

网友:
两百 三百 买不到的 兄弟  要能用啊 不能用 也差不多100左右这个价格

网友:
那你再给安装WIN2000如果不死机 那最好就算了 不要给他修了,那样你只是搭工而不赔钱,如果继续下去 你赔的就更多了

网友:
换你的光驱 这步就错了 邵阳的笔记本拆光驱要拆键盘的  你应该用U盘装 这样即使出问题也与你无关 你给人拆壳了人家不懂的当然会以为你给拆坏的啊  我觉得两三百买个主板还差不多 想买个能用的笔记本够呛 山寨上网本除外

网友:
是把,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这种老机器哪还能U盘启动呀...老P3的机器,垃级的不行了

网友:
我到有两台P3的笔记本,一台是康柏的M700 另外一台是富士通的FMV-675.价格也只要300多点,但是怎样给你是个大问题。

网友:
你可用U盘在系统下安装

网友:
真是倒霉喽!!再装回2000的行不行啊!试过没

网友:
哎呀 遇到这样 你只有怪自己运气 不好

网友:
楼主运气好吧,上次我修个电源接口,没几天声卡坏了,非让我给修好

网友:
你在哪里?我在山东东营市孤岛镇。今天朋友帮我搞了台富士通FMV-6120NU2,CPU1.4,30G,256,14屏,350,可以吧!!!

网友:
我是四川自贡的,不过你朋友那台的性价比高的多哟

网友:
谢关注,四川实在太远了!!!感谢你,朋友!!! 18# 木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