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买工具,修主板,赚钱了

楼主(2009-09-21):
今天收到基地发来的安泰信852D和28件阻值卡等工具。修好两张主板,高兴中。
  1.一张945GC主板“FF",上775假负载按照标注测量电压,VTT1.2V正常,复位1.2V正常,两个时钟电压为0V,核心电压为0.24V《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低?不明白》就是两个时钟有问题,先简单用852D加焊时钟芯片,再测时钟有了,上CPU,加电,诊断卡一路欢快跑完代码,一张主板就这样修好了。呵呵,有工具就是好。
2.一张865《775针》一个场管爆掉,故障很明显,用852D吹下来换一个,照样简单修好一张主板。谢谢,请不要笑话我哦!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Vcore只有0.24V? 楼主上CPU后测是多少?可能是假负载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检测到时钟坏?

说说思路

网友:
维修思路,不是供电,时钟,再复位的吗,你的VCORE电压都不正常,你是怎么想到去测时钟的啊,而且复位却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假负载上面都标有这几个参数,我就随便量了,有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味道。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主,用工具就是好干活,俗话说的好:三分手艺七分工具。

网友:
反了吧,VCC_CORE都不正常的话,时钟怎么能正常

网友:
拍马屁的文章少说~

网友:
连INTEL的时序都没搞懂,

网友:
楼上的这话说的有点不切当,人都说是新手了·
肯定没老鸟那么有经验·
楼主修好的这两片班 也为楼主积累了点点经验·
呵呵
环城维修 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 我修好第一片主板的时候比你还激动呢·

呵呵·
·

网友:
也应该买点好东西了

网友(2009-10-29):
你这不叫新手吧应该叫高手才对吧

网友:
供电和时钟都不正常,复位能正常,不知你的老师是谁呀?

网友(2010-06-16):
我还正在学习哪,有哪位老师赐教可到空间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