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求救~~~

楼主(2009-09-21):
一块K8V-X的主板,先是诊断卡没复位,但是3.3V 5V供电正常,复位针有2.5V电压,拆下CPU后诊断卡有复位,上假负载CPU供电1.55V,复位有跳变,系统总线电压高达3.3V?请问高手们这个正常吗?还有就是假负载上的时钟输入没有电压(我只会用有没电压来判断)北桥散热片发烫,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网友:
你是不是上真U没电压啊!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2725-1-1.html  你看下这个吧!

网友:
不是啊~~上真U有1.56V的电压。我是量CPU供电的电感的,反正就是上真U的时候诊断卡的RST灯就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