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代工848主板

楼主(2009-09-21):
客户拿来一块具体型号没记下来忘记了,但只知道是技嘉替联想代工的848的主板。拿过来客户描叙说是插上电源接口和诊断卡通电,第一次是不跑码,但关掉电源后在通电开机就能点亮还能进系统了。然后开始以为好修啊,拿到手上通电插上诊断卡也,上面五个灯全部亮,而且还 显示00,但短接触发开关能关机,关机后在开也是00。按客户说的断电后,在通电开机还真能点亮。可随后拔掉ATX接口等个一两分钟在插上开机又是一样了,诊断卡五灯全亮还显示00,开始想到的以为是触发电路的问题,结果还真的换了晶振又换了IO,都是涛声依旧。最后想到换南桥的时候,突然看到诊断卡上眼前一亮想到了复位上面的问题,五等全亮也就是复位不正常,想着想着要是网卡坏了会影响主板不开机不跑码,复位?网卡也需要复位啊。如果网卡坏了也会影响复位啊,所以随后拆了网卡,结果通电后第一次就能点亮了,随后又拔掉电源等了两分钟也还能点亮,心里高兴啊原来网卡坏了是。随后就找了个网卡换上,等了个几分钟原故障又出现了。后又换了个网卡还是一样,又开始郁闷了,客户就在旁边等啊。随后就想到想应该不是网卡的问题了,应该是网卡外围电路的问题,就量外围电路,结果量到一个三个角的管子,在路量每个角都有五六百的阻值,就拆下来量,量了有一个阻值是五百多,有两个是为1,还有一个阻值偏大有一千一百多。心里认为应该是PNP型的三极管,不敢肯定啊就找了块网卡旁边元器件差不多相同的板子量了下,终于确定了是个PNP型的三极管子了,就把那个料板上的拆下焊上去后,还真的好了。测试了几次都能一次就跑码点亮了。心里高兴啊,叫客户付了五十块钱下班了。可惜我只是个打工的啊。不过修好了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是客户走了好几家都说搞不好的。嘿嘿......

网友:
呵呵  能在客户等着的时候冷静的思考 8错   赞一个 lz的边维修边思考还是8错的

网友:
多谢夸奖,不过维修是得多思考、多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