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SGC-MX,跑D0,请教

楼主(2009-09-21):
华硕主板PSGC-MX,有复位,跑D0。。。想问一下775座子会不会有空焊现象吗??现在想先刷一下BIOS再说,请教!!!
华硕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你压下U座看下。ASUS的板是有很多空焊的

网友:
压过了,不行,CPU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那你只能刷个BIOS看下,我相信应该就这两样。不错你也可以上喇叭看下会 不会抱警,有时候会被诊断卡数字给骗了。就像ECS 945的有些板 跑D1的 那是正常的,可以显示的。

网友:
蔡杰赢
上内存有时也会跑D1,没有报警声。。。

网友:
检查 CPU供电(三相)旁边 小电阻822或1R0 是否有 烧坏的痕迹!
或 拆下一相供电!(上管12V+下管1.4V+ADP3418K(J))
后 再 测试!

网友:
如果压底座还是不好用,也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也许就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2010-04-03):
用风枪怎么给座子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