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开机不显示,,急急!!!!!!!!!!!!

楼主(2009-09-22):
刚接修,一台IBM T42 ,待机电流,0.02A ,按开机键电流能上长到0.65 左右不动了,测试卡跑FF,拆机测待机电压 ,5V 3.3V 1.8V 都正常,少了一组1.2V ,这个1.2电压去哪了,起什么作用呀,如何检修,请教高手
不显示

网友:
好像到北桥的.

网友:
一般就U29的问题,还有就是Q2短了,首先看U29的基本电压正常不,的4角16V,11角5V正常否?

网友:
1。2待机到北桥。先查这个电压的芯片1845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1.2是M电压.你看待机时有吗?是不是按下开关后没有.这样是后级有地方短路

网友:
查一下MAX1845 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VINT16 到4 PIN ; VCC 5M到达 9,21,22PIN ;还有是受到PMH4控制的11PIN ,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一下1.2V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后极无短路

网友:
1.2好像有的机器开机就有的啊

网友:
换电容吧。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这组给北桥的供电,使得不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