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上有2个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9-09-22):
ISL6556bcb 这个大芯片;HIP6602BCB小芯片   这2个芯片‘’那个是CPU电源芯片;;??为什么CPU供电这里会有2个这样的芯片;;查CPU电源不工作的话;一般是查那个芯片??
    请师父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不说废话,直接上图,一看你就明白的

网友:
一个是主供电IC,另外四个是副供电IC,主供电IC发出工作信号给副供电IC,然后由副供电IC制作场管工作!
结合楼上的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的这个板子上只有2个HIP6602BCB小芯片;;
   看上面图;知道ISL6556bcb是主供电IC;那旁边4个副供电IC是不是HIP6602BCB啊··是的话;;板子上没有那么多副供电IC啊
   希望师傅们;可以把原理那些一起写出来;;这样对于我们新手理解的可能会快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4个副芯片··??主板上没有这么多啊?我是刚学修主板的;;对这个孩不是很了解··

网友:
那你当另外两个没看见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主板是2相供电,当然只有两个协控IC了

网友:
8# 修叔 [

我这个主板是GA8L848L是四相供电的;;那应该是4个协助IC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可以吗????
          呵呵;;

网友:
现在有些主板就是二个电源IC

网友:
6556是电源管理IC  ,  相当于大脑 .  6602是驱动  , 相当于手脚做工  .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大芯片,指挥小芯片,让它们调出稳定的Vcore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
  对这个设计电路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意思就知道些了;;
          搞维修;;知道些原理就行;;不是搞研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1个协控IC可以控制2相,甚至还有控制4相的,这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样啊;;谢谢;指导;;;

         学习了··

网友:
一个是主供电IC,另外四个是副供电IC,主供电IC发出工作信号给副供电IC,然后由副供电IC制作场管工作!
结合楼上的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样的

网友(2009-10-31):
有块升技865PE的主板,三相供电,主控是ISL6556BCB,协控也只有1个HIP66.

网友:
看过就有收获O(∩_∩)O~

网友:
我 基本是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