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密码芯片解密

楼主(2009-09-22):
今天接到台IBM T22解密,当我拆机下来,看到密码芯片是14PIN 的  买了个编程座,用580U读取资料读不出来,芯片型号:24rf08ct ,在编程器中可以找到芯片厂家和型号,就是读不出来资料,不知道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转接座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坐,在看看编程器你面后面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
西尔特的从280U开始,都支持24rf08ct,

网友:
估计是芯片加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