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精英P4M800PRO-M不跑码

楼主(2009-09-22):
精英P4M800PRO-M供电时钟及复位都正常,但就是不跑码走FF,用775的带灯测试仪检测也正常已排除座的问题,BIOS和8705也换过,还是老样子,没着了,请同行指点

网友:
压南北桥看下!!都有可能!!

网友:
压南北桥没用,还有个问题开机几分钟北桥也没什么温度,怪不怪!!!!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CPU无复位,怀疑北桥坏

网友(2010-04-10):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用心测测桥的电压看看,我修过一块板,北桥也是不热,只有一伏电压,换了北桥的电源管理芯片达到1.24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