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9-09-22):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主板,加电不能触发,开机排针有5v电压,强家电能正常跑码,晶振,io都更换过,无效,现在没有思路,请问下一步该怎么操作???

网友:
http://chinafix.com.cn/thread-165-1-1.html   希望对你对点帮助

网友:
强行开机都可以的话,一般是PS-ON线开路了。

网友:
那你看看内存供电那那给管子待机有没有5V?有的低于5V就不能触发,但强加电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