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R40的一波三折

楼主(2009-09-22):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IBM  R40笔记本,说是要花屏,而且网线连接不起。
先解决花屏:因为这个本本是采用的独立显卡,ATI的卡,于是就先加焊显卡。等冷却后,上电,不花了,到此花屏修复
网线连接不起:这个是这款本本的通病,我也是从论坛上看到的,具体方法:加焊网卡接口的隔离线圈,也就是CPU座上方的那个黑色东西。
    因为客户所说的那两个故障都解决了,本以为可以收钱了,结果装上机,测试时,出现关机死机或重启档在LOGO处。(注:在系统中使用不会出问题)
   把外设换完了,故障还是一样,根据论坛上的朋友说过IBM  不过LOGO,多半是南桥出问题,于是从坏板上取了一个桥,焊上,开机,试机2个小时,不停的开关机,没有出现死机或停在LOGO处了。

至此问题才解决,收入:230

网友:
南桥好象不要换加焊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有点累。南桥可以先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