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5BW液晶开机,指示灯常亮,屏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09-09-22):
三星205BW液晶开机,指示灯常亮,屏没有任何显示,
经测电源部分供电正常,应是驱动部分问题,哪位有修过这种机子?请指点
三星

网友:
驱动板的解压芯片是否有3.3V供电

网友:
有3.3V供电,量了几个位置都有

网友:
那你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啊?在看屏线松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