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P-M6跑E4

楼主(2009-09-22):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915P-M6紫色主板,刚开始上电诊断卡灯跳闪,全场供电跳变的厉害,看见在南桥周围有个电容爆浆,换掉不跳了,可以正常上电。但是cpu没有供电,输出电压和控制电压只有0.3v,换掉电源主IC6602后OK,本来跑码的时候以为可以小小高兴一下了 ,可是跑到E4的时候就内存报警了,哎伤心了。换了条内存也不行,上假负载,量了供电2.64v基本上正常  时钟信号1.15v,数据地址线1.3v  这些都是正常的,内存槽也刮了 nb也按过了  都没有用  所以上论坛上请教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维修思路   谢谢了

网友:
其他供电也正常  IO型号83627THF 换过了 不行的

网友:
说错了  是精英的紫色板  不好意思   还有怎么没有人恢复啊  这边也挺急的  谢谢了

网友(2009-12-14):
看下CPU座子里针 `不行换了北桥旁管子和内存槽旁的管子。

网友:
第一是BIOS 有问题 第二是内存槽旁边的上拉电阻有变质的 第三就是北桥虚焊 。第四就是有地方是不是又断线的!查到了 这些吗 还有南桥虚焊的又有不过内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