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025主板不上电故障

楼主(2009-09-22):
一块七彩虹7025主板,不上电。
IO芯得是83627EHG,电源的PS-ON通到一只小三极管上端。三极管的右下端直接通IO。三极管的左下端通过一个电阻居然通电源5VSB。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源开机的原理是怎样?

网友:
如果你的图画得没错的话,5VSB接三极管的B极,应该是NPN的管,这个B极只要插上市电就是高电平,C、E极始终导通,跟I/O直联ATX14差不多,触发后,I/O通过导通的三极管拉低ATX14PIN;
当5VSB拉低时,C、E断开,ATX14就不能被拉低,这样是不是能起到保护作用?(我瞎猜的)
抛砖引玉,让下面的高手们指正~

网友:
LZ说的对,这是开机集成IO的原理

网友:
另外,我还跑线得到:开机针一端也跑进了83627EHG

网友:
这板有必要查那么多吗?你直接看下桥下方的25M跟32M有没起振再说了。压下桥看咯!在那厂呆的时候没那么具体过呢

网友:
32K和25M的晶振都换过

网友:
没叫你换啊!只是问你有没起振啊!是两个都没呢,还是只有一个啊!

网友:
三极管的上端 进了I/O的 73 脚  待机应该是高电平 出发后 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图绝对画错了,C、E断开,ATX14就不能被拉低。那我想问下,关机怎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