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k8ab触发电路怎么修

楼主(2009-09-22):
nf4k8ab触发排针没有电压3。3VSB也没有电压兄弟我找了控制有极电压找不到,哦管子是换了好的现在没思路了,是不是跟内存旁的ISL6504有关啊,触发电路是不是要经过ISL6504这个IC啊。求助很急,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既然3VSB没有,那就先修出来再说啊~
啥叫控制极有电压?麻烦你拍个清晰点的图,将你检查的电压参数、检查过程都说明白~!

网友:
3.3VSB一般是5VSB经1117或1085转换来的,没3.3VSB应该很好搞定

网友: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那个ISL6504是干什么用的他的供电是5VSB的。

网友:
开机电路一般经过排针,IO或SB,三极管,门电路这些,不经过ISL6504,你现在排针没电压,应该去查5VSB相关的线路。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是桥坏了,使电压拉低.

网友:
你要先测量一下主板电源插座5VSB对地电阻,看是不是有短路情况,如果有短路,就得测量各5VSB用电端,比如I/O  集成网卡  1117等

网友:
1117短路发烫吗?   楼主的主板的牌子是 丽台

网友:
桥空焊或者损坏,压着桥试下

网友:
内存供电或桥芯片

网友:
打PCI AD14的值,一般在二百左右,如果正常,查5VSB转3.3VSB的元件及其线路,如不正常,即很小或为0,先拆掉集成网卡如还是这样估计桥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