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弯针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想问一下大家CPU的针弯了用什么方法弄直比较好

网友:
用大头针加镊子仔细弄好

网友:
用细的空心针,和镊子,比较好弄.

网友:
去找个针头.打吊针用的那些.然后把针穿进孔里.慢慢搞直它.轻点,不要搞断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呵呵`~

网友:
能整直的就整直了,不能还不如果焊掉再焊上一个还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自动铅笔接小美工刀

网友:
如果是478或者AM2的我就用壁纸刀,一排一排直。力量正好很少一排一起弄弯的。反而会很整齐。如果是775就用半圆形的刻刀挑。也是几根针一起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