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2000的风扇怎么改成直转

楼主(2009-09-22):
我是个新手,今天接到个HP  DV 2000的风扇不转,换了个新的,温度还是高,在网上查了说是改成直转就好了,怎么改成直转呢,请教请教!!!!!!!!!!!

网友:
把风扇的黄色和红色的线挑出来,把红色的线接5B电压。

网友:
好像最新的BIOS有一直转的这个功能

网友:
把机器开起来。测测那里有+5的电源接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用的G792的温控, 如果是的话把PIN1和PIN20短接掉就OK,风扇接头都不用动!

网友:
5楼说的方法好啊,下次试哈

网友:
接USB上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