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关机是那的事

楼主(2009-09-22):
一联想的L-865GVE的板子,原来是不开机换I/O后能开机了,但是自动关机,跑码正常,一般到26以后,(有时能亮一下)就关,I/O是W83627EHG的,。会是那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怀疑是POWER针从点开机的时候就一直被拉低!你查下是不是

网友:
和开关接的一个标S72的小管子去掉了,不关机,能正常亮,还没试其他 的影响,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換的I/O是全新的或者好的嗎?換好後不應該會那樣啊!你加焊下吧!

网友:
跑26就对的呀,以前遇到过,后来是加焊桥修就好了。

网友(2009-12-24):
修电脑主板不是什么问题都是桥虚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像你的主板换一个S72的小管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