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显卡金手指上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9-09-22):
如何知道显卡金手指上的引脚定义,维修师傅们常说的,地址线,AD线,电源,时钟,复位,都在哪里?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外观上面有什么区别。
显卡

网友:
图纸上可以找到

网友:
基地里的张先生有PCI--E插槽定义图片,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A:
哪位高手给个地址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