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问一个关于UPS的故障现象,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9-09-22):
我有一台APC的UPS,型号是ES525,后备式的,应该是350W左右,现在每天总有一次会自动关闭电源输出,同时长音报警,这是哪里的问题?关掉UPS后再重新开启又恢复正常了,断市电也能正常用后备电,但每天总会发生一次自动关闭输出电源的情况,现象是电池后备插座没有电输出。
电池

网友:
有没有可能我电脑用了主动PFC的电源有关?据说主动PFC电源跟后备式的UPS有些不兼容。

网友:
你如果用的是CRT显示器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