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决定液晶屏的高压板的好坏,耐用

楼主(2009-09-22):
请问高压板总烧都和什么有关系,高压板的什么参数能决定高压板的好坏?电源电压、电流不稳有影响吧,我想应该有,以前我们的电源都是自己订做的,如果有影响,能不能给我提供点参数,谢谢啦
电源

网友:
那就有太多的原因了
我认为跟 高压板的设计理念 用料 制作工艺有关

网友:
我遇到过总烧高压部分的显示器,是HKC的显示器。屏内部灯管有问题,造成高压部分电路总是损坏的

网友:
请问什么品牌的高压板相对比较好呢,耐压高点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显示设备经常开关,用的事通用驱动板

网友:
我觉得灯管会影响高压的耐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