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自动上电到0.12左右

楼主(2009-09-22):
今天接到一台T42,一插上电源就自动上到0.12左右,不跑马,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给点思路,I/O,东芝芯片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自动上电.H8 PM 的问题吧....T4系列机器正常不会自动上电的..自动上电你怎么换IO 和TB呢.那跟是没关系的.....

网友:
楼上的,H8就是I/O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轻微的短路吧

网友:
H8不是I/O,是EC。有关IBM T40~42各个芯片的功能请看我写的教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6286-1-1.html

网友:
楼主看下网卡吧,有可能是网卡坏了吧

网友:
0.12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检查一下这个型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觉得会使短路吧。。个待机电压正常不。。。烧烧板子看又发热的没有~~

网友:
不是自动上电,是短路,摸摸哪里发烫,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貌似缺 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