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这个音箱我也想哭,!!

楼主(2009-09-22):
被修了N次的音箱,听顾客说是变压器坏了,后来换上变压器总有燥音,到我这里一看是3号脚虚焊,我把线直接连上8号脚,燥声减少了,便声音特别小,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电路图
还有变压器的一条正电压不知道接哪里~~~
下面是图~~

不知道接哪里的黄线

网友:
变压器一般是3条线输出,两条黄色是+-12v,你就找整流管的正负极就行了嘛。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图片,都飞线改得乱七八糟了。输出端和公共地的位置都好像改变了。

网友:
晕了。。。。整流桥中间两个是接变压器过来的两个黄线,也就是整流桥的中间两个脚是交流输入,另外两个分别是正负极,还有个黑线接两个地,也就是两个串起滤波电容中间!

网友:
对啊,找到整流桥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图片,都飞线改得乱七八糟了。输出端和公共地的位置都好像改变了。

能不能提示那里错了

网友:
看的我头晕!

网友:
先看是用什么功放块子的撒.再找资料一对不就知道了.

网友:
垃圾东西不会不修了啊,得多少钱啊。先找对电源先吧

网友(2010-01-19):
我也看晕了上面的字我看不清楚

网友:
我也想学学音箱这块的。

网友:
这个是冲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