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83奇怪故障

楼主(2009-09-22):
一块MS-7283主板,L-NC51M,联想电脑用。
故障现象:开机,CPU风扇不转,点不亮。
查得CPU-FAN、SYS-FAN1脚3.3V,2脚无12V,3脚为地。测得两个FAN的2脚各连接一R1Z  CE的中间脚,这两个R1Z  CE的 1脚和3脚电压都是12V,3脚连接一个LM358的第8脚。

在论坛上看到有其他朋友也遇到过此类故障,但无解决方案。

网友:
风扇不转先不用管他,品牌机有的跟笔记本的风扇一样。要热了才转的,先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2009-10-23):
我今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拆下来板子一看,这板子是返修货,品牌机用了3年刚出保就挂了~

网友:
先不管风扇,先解决点不亮问题,电压都有吗

网友:
这种板子你应该看线路图修,以前在公司修过这种问题,能开机证明总的电压是正常的只是局部电压不正常

网友:
那能不能显示呢?还是说不显示加风扇不转啊!那板好象比较喜欢空焊桥哦!能显示的话你可以直接接个12V的过去

网友:
这个板子,不跑码点不亮~ 很正常,不用管风扇

网友:
我的也不行,怎么办和上面说的一样。CPU供电正常就是风扇不转,也不跑码,高手在那里呀

网友:
7283的板CPU跑码了风扇才会转的

网友(2009-12-10):
这个主板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我的联想家悦,主板也是MS-7283,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第一次启动,电源风扇转,指示灯亮,但CPU风扇不转,也无任何显示。按POWER键4秒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可正常工作,也不出现任何异常。关机后立即再开机也可正常启动,但关机时间一长(半小时以上),就出现上面的问题,除非强行关机再开机就可正常启动了。另外,每次插入电源后电源风扇就开始转,指示灯也亮,10秒后又停止,指示灯也随之灭,有时插入电源后电源风扇一直转,指示灯也亮着,但无任何显示,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就可正常。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主板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主板,但目前还未出问题

网友(2010-03-14):
晕死,我遇到的几个跟楼主描述的故障一模一样!!!
倒了。。。
CPU电压有,但无时钟。。。。。。。难道北桥有空焊?

网友:
我遇到一块,进入桌面就会死机

网友:
做北桥试试啊!哦可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