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00

楼主(2009-09-22):
这个本本现象为通电不开机 按开机键无反应,各项电压都正常。
在测试中无意间碰到南桥旁边的晶振就开机了,南桥做了  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南桥也已经换过了

网友:
补充一下,此本本为Internet的CPU   915的桥

网友:
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换了没有呢?

网友:
换了   涛声依旧呀!

网友:
RTC电路查查! 如果碰晶振能亮应该在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跟z9100的一样,RTC电路问题!看一下RTCRST正常没有!相关的电容是不是有腐蚀!

网友:
好专业啊,其实问下联想的客服也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