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F4K8AB-RS触发电路怎么修

楼主(2009-09-22):
这款板的触发电路怎么样修啊,3.3VSB不正常管子我也换过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不审不正常这个要怎么修啊,他内存旁的那个ISL6504那个IC在主板中有什么作用他是5VSB供电的.

网友:
3.3VSB短路了吗?怎么个不正常,你测哪里得出这么个结论的?

网友:
有供进去没有供出来的.

网友:
看看网卡...追.查开机电路..1117  1085    BGA空焊........

网友:
你先跑一下开机电路    然后在上电测看那里不正常  就是那里问题

网友:
楼上的大哥就上电测出3.3VSB有供进去的没有出来的,在说一下管子我是换了好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