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接电池,不通电,接适配器,适配器灯灭

楼主(2009-09-22):
型号 DELL 1400
故障 接适配器自动保护,单接接电池可以开机

我这会电池没有电了

PC113 电容换了  机子要自动开机,还一直从起, 不亮
   南桥,左下边有一个CE14  的电容,,自动从起的时候电压只有0.4V  电压不对,,,
              这会我都不知道查什么地方了

网友:
机子修好了,他那个南桥下边有一个电感被别人取了,   让我修了半天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上面的。

网友:
很多二修板都会少件或错料,无非是想自己修不好也不让别人修好落个水平差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