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 6006 工控机主板 不上电

楼主(2009-09-22):
我们单位的同事找我修个工控机主板P4的

前天用的好好的,闲得没事就清理一下灰,结果再插上就不上电了。
-----------------
接修后,上电表现如同事说的一样。

主板电源灯管,开关键有5V,南桥时钟正常。。。强制开机屏幕也没显示,但各芯片等也均无发烫等现象。

头一次玩这宝贝。。。。

请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试过了,问题就出在这个板子上,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子。研祥的??
拔掉好的插上这个就不开机。

我还仔细问了下,就是简单的清灰。。。。
测这东西真费事。。。

网友:
第一:建议你再仔细的清理一遍灰尘,防止是哪里没清理好,弄短路了。
第二:既然有两块相同的板子,就对比着参考一下,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点。

网友:
修触发电路

网友:
主板与扩展板是否接触好,再看看跳线,有没有掉的,有没有插错了的。

网友:
正常开机键+5V电压,这个没有。。。。跑电路路到IO 82637 HG AW。。。。代换无效

……

不想买,只想修。。。现在还扔一边呢

网友:
应该不是灰尘的事情,都清了好几遍了
主板上就一个跳线,很牢,应该不是,也不至于插错,空余的针脚都是灰,而被插的很干净。。。

看的头疼

网友:
前段时间搞了两台这样的机子,应该是线没插对,它的基板与主板I/O有一条线连接,开机键有一条线连接到基板上。。。。。。

网友:
两块板的BIOS先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型错了,当不工作回答的了,换个门控吧,不行就顺紫线查吧,看有没有3。3SB。3。3SB是否短路

网友:
前段时间搞了两台这样的机子,应该是线没插对,它的基板与主板I/O有一条线连接,开机键有一条线连接到基板上。。。。。。
引用 网友A:

哭死!!
您早回一贴,就能让我少走多少弯路,这个变态板,真服了。。。

是的,就是那个3P的线(实则是2根)!!!万没想到,那根白线其实是断的,在一个脚针处已经黑断,一抽拉就出来了。。。。焊上去后,能开机了,但是黑屏,清理内存糟和CPU(CPU有正常发热,供电正常,但无复位)仍是黑屏,无意中触碰南桥,差点没烫坏。。。南桥已经烧出一小坑,供电拉低为0.7

更换南桥后,开机一切正常。
试了几个小时后,再开机,也仍正常,第二天上午正准备交给客户但不放心于是又随手一开机,黑屏了。。。。。。CPU供电又烧了。。。一生气把上下管6个全换了,开机正常,试机一机,近5个小时,开关机几十次,OK,交工
490元,成交。

维修中的意外:点背啊,连线还有这种断法的。。。。。记得我还是用表测过那根线的。。。。。居然还有那种“虚断”的!!!啥病都有!
(不过查到真正的毛病有2种,还好最终都给排除了,否则真是到手的钱没法捡啊。。。感谢基地,感谢版主,感谢大家的帮助)

再次感谢楼上的师傅回复!!!!!您的回复是对的,后来我才发现的。你是实经历的战派的,感谢帮助!

网友:
型错了,当不工作回答的了,换个门控吧,不行就顺紫线查吧,看有没有3。3SB。3。3SB是否短路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傅指点。。。
祝中秋快乐。。。

故障已经彻底排除,希望也能对以后的维修中其它朋友们接修到类似的工控机有一定的帮助和提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