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到LOGO不动

楼主(2009-09-22):
华硕A3V到LOGO不动了,压南北桥没有任何反应,屏幕显示到"128MB ram"不动了, 后面检测的字没有显示了,送来一星期了,反正F1,F2,那些都还没有显示,有没有遇到这情况的兄弟,想做南桥,没有把握,

网友:
换个SB试试

网友:
沒錯更換南橋試試看吧
機率蠻大的

网友:
做南桥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南桥有问题啊,,不要考虑了

网友:
通病,重做南桥!

网友:
光驱 硬盘有装的话 先拆下
若没装 就停在logo就不动
那就试试换南挢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这个现象。。但是本人不行。。换了南桥情况一样。。。有必要考虑一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南桥没用

网友:
以前修过,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做个南桥试试吧.等待结果中...

网友:
做了南桥不行,加捍BIOS就行了,我开始是先加捍bios的,怎么不行呢?怪事了,后业加捍居然好了,

网友(2009-11-01):
我也碰到过。南桥做了好几个了。现象依旧。后来没有办法只能换板。不知哪位高手有高见啊

网友:
我认为还是先刷下BIOS比较好

网友:
怎么没有人想一下BOOS 出问题也会这样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南桥不行.

网友:
按顺序,cpu,内存检测过了应该是检测显卡了啊~看看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拿来是不亮的本做了北桥亮了 但是停在LOGO有是过了不进BIOS我有有时放光盘可以看到DOS 花面 我就换了个北桥现在就在LOGO不动北桥换的太多了 都一样 无办法了

网友:
慢慢来 刷BIOS 是最简单无风险的拉 先做这个
第二 这方面南桥重做一下把 南桥好做
第三 接外显 光板 看看
还不行 拆外设

网友:
先把所有的外设 全部卸掉 还不行的话 把南桥 加焊一变试试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加焊一变南桥就好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我碰上过 朋友的没过保,送客服回单上写bios放电等等的故障报修。其实具体咱也没看见。电脑这玩意是人做的有的时候毛病也像人。无厘头!!!!

网友:
BIOS信息错误

网友:
支持7楼,先卸下配件再试。
不行再做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