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 求助

楼主(2009-09-22):
今天接到一T40机器,故障不开机,拆开测1631 7 28脚只有1.0V 把7脚断开,28脚正常3.3 9脚基准2.5正常。接上7脚 就只有1.0V 了,而且9脚基准没电压了。我把9脚外接的电容拆了。9脚电压3.5V 同时 7 28脚控制电压都有了、。。请教各位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呀!
不开机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查下1631 7脚的外围元件,多数都是IBM 芯片经电阻送来的,好像是VCC3SW电压吧,忘记了,仔细查下,还没遇到过9脚外接电容换的呢

网友:
第9脚如果有接电容
那不能去掉 如去掉会引起1631不工作

网友:
7脚ON5,、8脚ON3开启3V,5V信号到了。就应该去看看BST3,BST5了。。9脚的电容是不可以去掉的,这芯片22V+,SHDN,ON5,ON3,BST3,BST5,这些电压都到了的话经开始工作了的。。。要是还没有工作一般都是1631本身的问题

网友:
谢谢诸位。查出来了,是5V的MOS管坏了,应该是热击穿吧。。。差了很久。郁闷半天,主要是故障现象太奇怪了,拿掉9脚电容,什么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就是3V 5V 出不来。 把7脚挑起来,28脚控制和7脚控制就都正长了,怀疑还是5V部分出问题,本来考虑是1631 换过后不行,后来没办法了想起来MOS管。。。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