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60I没有3.3 和5 V

楼主(2009-09-22):
我的R60I 没有3.3V和5V 主供电芯片是MAX1901换过了还是没有3.3和5V IBM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有,南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我是新手。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呵呵 新手也真够牛的 见什么换什么,下一步就换个大的吧! 呵呵 不知道楼主是根据什么去换芯片的 看的不顺眼就换么? 还是别的什么?
没3 5V 先查控制信号是否出来,对地阻抗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具备工作条件,不是随便换就能换好的

网友:
看样子你不是新手啊。南桥说换就换了。。我这样的新手才郁闷啊。还没做过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