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57开机挂硬盘用几分钟断电

楼主(2009-09-22):
今天有一块MS-7057的主板,故障现象是,开始是12V短路,修好12V短路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挂上硬盘装系统后,用几分钟就断电了。硬盘没问题,主高手指点.

网友:
用几分钟就断电了
-----------------------
可能还是有没找到的故障,你看看是否有温度过高的MOS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