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竖条状花屏,换显卡后故障还是一样(放了一个星期了,今天终于修好)

楼主(2009-09-22):
原贴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4088-1-2.html   因为不能编辑,所以重开一经验贴方便查找。
此机器客户两年前进过液,故障本是BIOS电池跑电快,一两天就没电了。BIOS插座对地阻值测了一下,几十K明显小很多,测了一下此脚通过二级管隔离后直接进南桥和I/0,先将I/O处划断,测还是短,直接BGA拆南桥,发现南桥下面很多黑色的液体早已经干了,用酒精清理干净,直接换一新南桥,跑码正常,装机一看,花屏。一下就范晕了,外接本机都一样。 ,因为这南桥下面有胶,取时不好取,在BGA机器上拿南桥时主板振动了一下,担心其它元件是不是受影响了。一看花屏,怕是显卡也虚了,又加焊了一遍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换片显卡试还是一样的故障,显卡到北桥的PCIE_GFX阻值全都打过,都正常,而且屏线接口和HSYNC_ATI,VSYNC_ATI对着正常板都测了,一样的阻值。时钟也测过了。搞了好几天,实在搞不明白了。客户的机器本来只是BIOS电池放电快,这到好,被我玩成花屏了,怕客户急,只能把自己的机器主板拆了给换上,他的慢慢修吧,修不好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还有啥信号没有测到的,总感觉信号上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显存问题。
此机只是花屏,不死机。而且换过显卡跟客户的显卡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应该可以排队显卡问题了吧。本来还有点不相信,还想定两片显卡试一下.

此机器都放了七八天了,今天很清闲,使劲修修,客户的修不好也就算了,自己的再修不好实在是说不过去。
    仔细对着新板看了看,确实还是没有掉件的。一片显卡六七十也不想再订了。显卡供电之前大概也测了一下,正常,阻值基本是能打的都打了,包括拆下显卡芯片上面的焊盘阻值都一一打过。看来看去,觉得故障还在南桥周围,要么就是BGA时让东西移位了,掉件了或者是元件不良。看了半天还是没头绪,再加电测测吧。无意中看了看时钟左上角有个三脚的小芯片,不知道三极管还是IC,顺手上去测了一下电压,1.5,0.95,16V,感觉有点奇怪,打开图纸一看,哇,原来是个场管,而且饱和导通条件已经具备,竟然只输出了0.95而且是显卡上面的供电,顿时有点兴奋。直接在新板上拆下来试试,加电,1.5V电压到了,加显示器试机,激动的我都说不出话了。哈哈,感觉比股票赚了钱都开心。 ,直接装机测了一小时3D,很稳定!大功告成。

总结:显卡供电我大概看了一眼图纸,只找到1.8  1.2测了测正常,就没再注意这里了。没想到在角落里竟然还有个VCC1R5VIDEO.这元件好端端怎么会坏呢,难道是BGA时烤坏了?不管了,反正修好了,心情高兴,顺便写个经验,大家遇到可参考一下。

网友:
哈哈 这样都行。。

网友:
还是知识和耐心决定了成功!!

网友:
我愁,,,,电压你也能忘,,

网友:
又学习了,供电偏低也可能导致花屏。

网友:
不错的贴子,让大家都时刻记得电压是第一位的!

网友:
确实在做BGA时很容易惹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这是虽要碰运气了,不过楼主的功底也确实不错.顶!

网友:
楼主是内蒙古的??高手真是到处都有啊。。

网友:
楼主:恭喜你要有成就感了,哈哈!支持楼主的这种敬业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网友:
哈哈,修机器电压是第一要测的。不过楼主总算修好了

网友:
你不是要换新板,然后无意中发现了问题哈~~~~

网友:
堆了好久的板,突然修好了,真的感觉很爽,LZ运气也是不错

网友:
所以说不会看图纸机器就不好修。一般都只会量电感后面的电压正常与否。别的电压就不会量了

网友:
多幸福呀,顶!!!

网友:
恭喜你要有成就感了

网友:
呵呵,太有成就感了吧?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不 错 不 错 我也顶一个

网友:
看来维修是需要耐心和细心的

网友:
楼主的功夫不错!有一个高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