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没复位

楼主(2009-09-22):
电压都有之前也被别人换过3205,现在时钟没复位。开机电流直接为0.68A,CPU风箱转一会儿就停.各组电压出来了.

网友:
注意3205外围有没有掉件
注意一下VRM_PG是否正常

网友:
外围是少了一个电容,补上电容后电流为O.45A也是没复位,3205的14脚VRM_PG为3.3V正常.还是不知查那,本人是新手.

网友:
打打PCI的阻值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不能随便上的,再看看你的3205花瓣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