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发热是那点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有一个C61的七彩虹主板,AM2速龙3000+的CPU,风扇转速正常,开机从35度,一直长到85度。自动关机,CPU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可能是主板,我上过一次坏CPU,就成这样了,在BIOS里降低电压也没有用, 现在默认的是1.4V。

网友:
你用一片泡沫放在下面看一下是不是会化掉?那温度可没得说的,以前遇到过几片技嘉的就是这样,后来换掉以CPU供电的那几个MOS就好了。希望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