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版主bios的22脚对地是为何

楼主(2009-09-22):
GA-8VM533的主板,测试点一切正常而跑码,后测量BIOS的对地值时,发出其22脚与地完全通.

网友:
此机的BIOS是39VFXXXX  IO是8705
BIOS的22pin就是接地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内存,显卡供电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且将BIOS芯片插到另一个同一芯片组的板子上也能点亮,说明BIOS是好的,PCI,AGP,内存的对地值也打过了各自基本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
考虑线路问题,座子接触和虚焊问题吧。

网友:
CPU座子是穿过主板背面的那种,已补焊,I/O也换过了,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