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75 不能从PCI启动

楼主(2009-09-22):
INTEL 975 不能从PCI启动 不知道为何,以前能从PCI启动的。现在启动不了请给个思路修修,现在有六PCS都是这种问题。还有一PCS giga 965P ds3 的不能从网卡启动,把一片好的主板的集成网卡和它对换,结果还是启动不了,而另一片则正常启动。不知道为何,IO BIOS 都换和刷过了

网友:
从PCI启动
----------------
???
是PXE吧?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把一片好的主板的集成网卡和它对换
----------------------------
换的网卡芯片?!
只要网络能用,就应该和网卡没关系。

没看到具体的出错提示信息:(下面是猜想)
1、BIOS里PXE启动代码有问题。
2、可能是MAC不同,被PXE服务器拒绝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是说用一些测试卡从PCI启动。我的客户用RST 测试内存带ECC的 以前能启动现在不能启动了。不挂硬盘,只用内存和卡测试。

网友:
先看一下BIOS设置  刷BIOS不一定就是开启的   这种故障一般是客户自己设置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