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冠捷CRT上到下有回扫线,屏幕一层白茫茫的,关机有 ...
15寸冠捷CRT上到下有回扫线,屏幕一层白茫茫的,关机有亮点

楼主(2009-09-22):
15寸冠捷CRT,开机能进入系统桌面,但屏幕一层白茫茫的,从上到下横向有回扫线,关机有亮点,不知道该怎么修,请教大师傅来了
桌面

网友:
G1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对。。。。。。。

网友(2009-11-01):
G1电路有问题,检查消亮点部分和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亮度高了 在把G1电路上的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