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装

楼主(2009-09-22):
经常碰到12V和5V电源板烧坏的现象,想问:可以把他改为直接用12V外置电源供电的吗?该怎么样改?

网友:
那要看具体的电路了

联想的好多机器不都是直接  从ATX电源给的12V吗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讲的不明白,是液晶电源板。液晶电源一般有两种:1、直接用220V市电;2、用12V电源供电。我想问220V市电的电源板一般都有12V和5V的两组电压,这种板烧坏后,可以用12V的电源直接供电吗?可以的话该怎么样改?

网友:
那就从12V通过一个5V稳压块输出+5V

网友:
用7805也许可以 ,没有试过

网友:
12V直接进通用高压条,通过7805变为5V进驱动板。

网友:
7805不行,电流小了点,带有的驱动板还凑合,但是发热量太大,有的驱动板根本就带不起来。
还是用DC-DC可靠

网友:
用7805不可取,电流太大了,用开关的12V变5模块。再外接12V。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讲的不明白,是液晶电源板。液晶电源一般有两种:1、直接用220V市电;2、用12V电源供电。我想问220V市电的电源板一般都有12V和5V的两组电压,这种板烧坏后,可以用12V的电源直接供电吗?可以的话该 ...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
你说的意思就是: 原还电源是12V,5V的 现在用单一的12V来代替。。。。。
你要改一下才能用,再加一个12变5V的小电路,这样后的的板子就有了12V和5V了

网友:
求:一份12V电源改成5V的电路图!

网友:
用2596-5把12V变成一个5V.这样就有了12V  5V双路了.改装电路图请参考2596-5等这一类的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