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09-09-22):
这个是宏基5920G的保护隔离电路,开机不触发无待机电压 把 PQ29    的5678脚撬起  这样PL11有19V    PQ29的第1第2脚有19V 第三脚0v  而且5678脚 在主板上的焊点也有电压  567脚为4V左右  8脚3.多伏   但是要是把PQ29焊在主板上  PL11也没 电压   下面都无电压   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双MOS,3、8脚是控制脚

网友:
6251没有正常工作嘛。

网友:
这板待机电流仅0.01或0.02,与这图没有关系,除非有量着对地短路

网友:
这个图纸我没有,有的话可以给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