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有一个主板``是HP的主板`~~要上二个风扇才可以开机~~上一个风扇他就报错`~systen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system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mage to the system.  不知道哪位知道能不能告诉下怎么让它上一个风扇就不报错呢?上一个就报错就会掉电。现在HP的板都不敢回收回来了。怕报风扇错

网友:
你那板是V星工包的吗?我这有4块V星代工HP的板都是这种情况。想换IO 但是没找到

网友:
估计也只能换IO了可能好!!

网友:
到网上下载该型号主板的说明书的PDF,看有没有屏蔽该功能的跳线,或bios设置?

网友:
BIOS设置里试下 在第一项里 把报错 改为不报错 试下 ALL ERROR 改成NO ERROR

网友:
应该是V星为HP代工的板子。。原来有MS-7184。你追一下风扇接口的线路。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2009-10-30):
貌似在那里看到过这个故障的解决办法是进BIOS里面设置或者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