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芯片虚焊的应急维修 绝对行

楼主(2009-09-22):
我的方法是把北桥散热块的两个卡子换成两个螺丝
螺丝拧紧点   不行的话在拧紧点
我现在上网的机子就是这么搞的
用几天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会    桥中间不是突起的吗     你垫张散热的垫子就行

网友:
可行,但感觉还是太危险,不小心就会弄破桥!到时哭都来不及!

网友:
肯定会裂  小心的好

网友:
这样应该说是小孩子过家家,大家千万不能学习,就当着笑话就可以的!

网友:
如果大家的技术用一个风筒就能换北桥
如果大家都买的起BGA机
我这也是小孩子过家家
至少我这样做北桥还没坏
我的主板还能正常用
没技术没钱我的主板还可以用
我认为就可以了
小孩子过家家的你不用BGA机没技术的情况下怎么办换主板吗

网友:
我也在看你的笑话    至少我主板能正常用    坏了在想办法

网友:
如果散热片跟桥一个大小你怎么上螺丝,这种观点只是片面的。有些轻微虚焊还是可行滴(恰好是大块散热片),如果是严重脱焊的话,我看你把板压弯了,治标不治本

网友:
呵呵 我看楼主办法也可行,只要能修好能用就可以,做BGA又不一定能成功搞得不好桥就爆了。

网友:
是的 向我们这些工具去齐全的人到是一个好办法呵呵呵

网友:
哈哈...................

树叉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是一种思路,但不长久。以前有位老师告诉我用锤子砸虚焊的BGA芯片可以应急,我试过,可行,但不长久。

网友:
办法还不错,就是上螺丝的时候要保证两边的螺丝的松紧度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要不然一边用力过大,一边用力过小,最后桥就容易坏掉了

网友:
跟客户怎么说?收钱也不好收啊

网友:
你这个属于“邪门歪道法”非官方正式版  不大安全 成功和失败对立的
引用 网友A:

相当同意。哈哈

有才啊

网友:
精神可嘉,不宜提倡。

网友:
一定要注意镙丁的力度不然桥一暴就OVER

网友(2009-10-22):
知道什么叫蒙古大夫吗?
没有条件用风桶加一下.最好有下加热.

网友:
应急可以,不可提倡

网友:
沒看樓主說的是應急的嗎?可以試試

网友:
我早在一年前就用过这招了,但不行的,不是长久之计~甚至有损坏桥的危险,不建议使用此招~~~~

网友:
实践就是真理 试过可以就是可行的

网友:
这应该先加焊下。再用这个方法可以保修

网友:
对于专业维修的来说,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要是压碎就惨了

网友:
支持LZ做法,有创新。。。

网友:
搞维修的好想这种办法不行,钱还没捂热,客户就来找了

网友:
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用,灵活应用。好!

网友:
用熱风槍下烤也行

网友:
你这样,时间长了板子变形,你想焊也不可能了。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2009-11-24):
还是重新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