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在主板上使用外接显卡吗?

楼主(2009-09-22):
一块精英L4IBMGL2主板,芯片组是845GL的,集成了显卡
该板上有一个空的、装AGP槽的位置,但是没有装上AGP槽。
今天突然想,要是在这个位置自己把AGP槽加上去,能不能插块显卡上去用呢?
请各位赐教一下,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刚仔细看了一下,这块板估计不行。
槽旁边有一排焊点全空着,本来应该是上排阻、小电阻和小电容的,这些电阻和电容都是和槽的脚位相连的,现在少了这么多零件,估计直接上一个槽是没法用的

网友:
pCI-E的槽我加过,是品牌机上拆下来的板子,当时集成显卡部分出问题了,集显可以显示但不太清楚,但加上PCI-E槽,根本不能显示,可能在设计的时间就把这部分屏蔽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没试过

网友:
怎么可以随便加呢?BIOS资料里也没这样显卡的资料啊!加上也是没用的

网友:
我想可能桥里面根本就没有集成显示核心!!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省掉了零件的问题,如果能把那些空着的零件补上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用的NB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谁试过,有过成功经历的高手,最好分享一下子哦!

网友:
我也认为不能加的,因为即使要加也不是给普通客房随便加的,它肯定关系到更多,如果厂家就因为没加这个槽子而使那部分供能缺失,这个生意可能谁也不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