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A690不通电

楼主(2009-09-22):
主板雷击,极坏了网卡芯片和RND CE 的管子。
有那个哥哥知道rnd ce是什么管子
吹下网卡芯片,和rnd ce的管子也不通电,不触发,usb未插针未出现对地短路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电影连上主板的插针,直接短接绿—黑线,强行触发,都不能触发

网友:
呵呵  那个是给南桥供电的  也是代机5VSB转3VSB的管子  找个1117代上就可以的,不过像你说的那么严重的话你最好查下那管子是不是有短路的,一般这么严重的话桥也会有问题

网友:
1117代换过了,一共有2颗RND CE肉眼看了一下,一颗中间有个小泡,一个没有,1117代换过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先测下ATX24PIN有没有对地短,还有各供电管有没有挂的!!雷打的,测下桥挂了没,

网友:
那个管子要是在网卡旁边就不是 5SB  转3SB的  那是给网卡转换的1.8V

网友:
建议楼主:1.查ATX各电压和Vcore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
          2.查3.3VSB是否正常
          3.查触发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4.各电压正常的话只有跑触发电路了,intel就要考虑IO和南桥,SIS和VIA触发电路不经过IO

网友:
用稳压器直接有SB供电,发烫厉害就是SB挂了

网友(2010-03-28):
我这也有一块同楼主坏得一样的板子,同样是雷击损坏,集成网卡烧了,供电的是RNM CE也烧了一个,给网卡供电的,输出电压2。5V,还找出了个贴片电容击穿了,还有个RNM CE是好的,也是供电给网卡的,输出电压时有时无,最开始测没电压输出,后来测大部分时间是0。8V左右,有时测有1。2V左右,有次居然有3。3V,然后不断地下降,我晕了!!!因为买不到RNM CE这个元件,我是把这个好的两边换着试的。同样的不能加电,强制开机也不行!现在丢在一边没办法了,估计是这个线性供电模块还供电给了南桥,估计南桥可能也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