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u neo电感线圈

楼主(2009-09-22):
V星k9nu neo的电感线圈烧焦了,但线圈没有短路到一起,还能用吗,要是不用能我要替换成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个比较好。免得有什么后遗症。找个12V用的电感线圈就可以了啊!

网友:
如果买不到怎么办啊

网友:
好办 买点绝缘漆滴上就ok了

网友:
你说的方法好用吗?我的线圈原来的颜色 都烧没有了。

网友:
这电感线圈还要买的吗?你直接在哪个板上拆一个12V的就可以的。我都换过好几个呢?

网友:
没有明白,请说明,谢谢。我这块板子上有两个这样的电感,其中一个烧焦了。

网友:
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废件啊

网友:
一般烧电感线圈的板子都不用再修了.   如果烧的不严重找个同匝数。铜钱同样粗细的换。  少一样都不行。

网友:
我这块板还能点亮,所以我认为还有修复的可能,才想问一下有没有自制电感的方法。

网友:
把电感焊下来,小心的把烧坏的漆包线拆下来,记下长度,再找一根相同粗细的好的漆包线,取一样的长度,照原样绕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想办法去搞个12V的电感装上,问题都找出来了那还不好修,像我最头疼的就是修板子一天还查不出问题来!

网友:
花钱买个报废主板,上面的电感就可以用。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今天找到了一块废板,拆下来个电感后按上好用了。

网友:
只要电感量一差多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废板子 拆一个下来就行了
电感没有什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