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有人问怎么处理CPU针弯,分享一下我的方法,只要不是S形 绝对速度

楼主(2009-09-22):
工具很简单,只要一把刀片就OK了

把刀片插入缝隙中间,尽量长一点,这样受力会均匀一点。不容易把别的针弄弯。扳的时候别太用力。

修复后的结果

网友:
两把还更好,弯的针脚还可以夹直

网友:
我平时都是拿空心针来处里弯针的,看来楼主的方法也很好

网友:
好的CPU我还不敢下手.弯的厉害的容易断,

网友:
这个不难,CPU针脚断了就不好搞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修会好又快呢????????

网友:
这个方法好,先学习了!

网友:
楼上的,针脚断了可以用烙铁焊上继续使用,烙过几块了。

网友:
针断了 请搜摸摸教你修内存 有介绍的

网友:
断针  那天给你一个绝对速度的方法 比摸摸的那个要快  要方便 也是超简单的

网友:
此法我也用过,还行!!!

网友:
哈哈~~这很简单的..

网友:
确实!

两把刀 一起夹!

网友:
方法实用,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

网友:
方法实用这个方法好

网友:
这个是很怕了,容易断了

网友:
用尖尖烙铁可以直上  处理了好几块了  也弄坏了好几块了  因为把焊点都弄下来了 废了  温度一定要掌握 不能把烙铁头放在焊点上时间太长

网友:
要是有S型的用什么方法好整呢?

网友:
若是都成直角的咋整?
就烦就是那种,卖还不值钱,修弄不好就断掉了,焊就太费事AM2的还行

网友:
弄一下775针的板上针脚那个可真不好搞了

网友:
成S型的 一般要 换针了吧

网友:
哈哈,这方法我早用了~~!

网友:
我用铅笔套进去弄弯针~~

网友:
这种方我早就用了哇~~~

网友:
我经常干这个.还有针脚断的也焊上去了

网友:
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
焊脚的大部分都有过
775的掉电容、拍荣的怎么补?

网友:
我有个U掉地上了,有9根针摔成了S型,只好全部折断从新补针

网友:
不错的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刀片,细套管,一根针,我好6块弯针

网友:
一般都是S形的,硅胶干了都跟着CPU散热片一块拽出来的,这种方法只用于一般情况

网友:
775铜皮掉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其实女人用的有一样东西很实用的,你们不妨试一下,不管你弯成什么样子,一夹就可以了
我想你们应该想到了吧
拔眉毛的

网友:
女人用的东西是最好的工具,、
拔眉毛的,嘿嘿

网友:
断针可以用模块,,,也可以焊的。。。我以前焊过一块。。不是完全断掉那种。。。要是整个针掉下来就没戏了。。。

网友:
是个好主意。学习学习了。

网友:
此法跟我的一样 。
另S行的2把刀能搞好就好。搞不好就还一根针吧,风枪吹吹很快的

网友(2009-12-09):
呵呵,以前都是用卡片

网友:
确实!

两把刀

网友:
好方法,一下子可以弄一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不错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