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万用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数字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两表笔短接表上读数显示为000,但看到资料上介绍应为001,请问师傅们这种状况正常吗?

网友:
那是表的误差有些还是003

网友:
显示000    001这都很正常!!

网友:
000是正常的 , 001表线有电阻影响  ,都没问题的 .

网友:
看是什么表,胜利的是000,优利德是001,其他的还不知道

网友:
我的维修台上总是有二块表:一块数字表(胜利M890D),只用它测量电压、电流;一块是机械表(MF18型)专用它测量电阻、判断通路、判断各种晶体管的好坏。用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