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P 跑3C 67 高手帮忙~~

楼主(2009-09-22):
IBM R50P 跑3C 67 高手帮忙~~ 有时又可以开机正常,,有时开机跑87 85 还有报警响声,连响4声,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这一块

网友:
跑3C 67 这是内存的问题吗?我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85 87 是安全芯片 3C 67 是内存或南桥,不稳定你就要具体慢慢查 到底是什么 ,挨个排除!

网友:
跑3C 一般是显卡问题,87 85一般是安全卡和BIOS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
有时还会出现 87 85 谁有IBM R50P的免安全芯片的BIOS呀~~

网友:
楼主不仿先换个IO芯片再试试.